新华龙的C8051F350单片机开发环境搭建,谁比较熟悉呀?

楼主(2012-10-31):
有没有谁用过新华龙的单片机做过项目呀?
最近想用一下这个单片机,虽然数据手册上说兼容51单片机,可以用KEil来开发,但感觉在使用上与51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用这一款单片机的?自带的开发环境好用吗?

楼主(2013-03-05):
呵呵,谢谢大家哦,后来总算搞明白了。
原来KEIL里面直接就可以找到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我原以不支持。
果然如大家所说,和标准的51基本一样,不过刚开始接触还觉得蛮难的,仔细看一遍数据手册后,发现在就没什么了。
现在把它的数据手册和一些例程传上来,以备以后可能会用到,同时也希望能给正准备用这个单片机的人提供些帮助。

网友(2012-10-31):
Keil C51开发环境 + UEC5 USB型仿真器,方便易用。UEC5仿真器大约100元左右,淘宝上大把。

C8051F单片机和普通51单片机差不多,使用的难点是初始化配置,就像楼上所说,可借助配置工具来生成代码,但本人觉得还是要理解准确才能配置正确。

网友:
用过F120,F500,F530。

说实话,和普通51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功能外设多了一些,初始化的时候使用silabs公司的configurations wizard软件,配置管脚和外设初始化即可。

注意:C8051单片机默认开机时看门狗是打开的,所以,主程序的第一条语句一般就是关看门狗。

另:安装silabs公司的IDE,在其安装目录下的examples文件夹中有示例代码,你可以看一下,虽然简单,但是基本的操作都可以学习使用。

网友:
关键是现在C8051和CM3系列相比,外设资源等显得较少,价格虽然降了不少,但还是偏高。

所以,LZ一步到位,学习STM32系列得了。

网友:
我是用的IAR+EC3的,和普通51区别不大,注意一下交叉开关,这个是普通51没有的.
F350特点是带一个低速的24位ADC,其他MCU外挂ADC成本降下不来.

网友:
和通用的51单片机差不多,刚接触的时候初始化部分复杂点,

网友:
初始化之后,都一样!
用KEIL调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啊,主要是公司原来的产品上用的就是这个单片机,现在需要改一下程序,我感觉主要也是困在初始化这一步上了。
谁有没有初始化的示例呀?最好是KE下面的。
另外我看网上的例子用的头文件不是普通51的头文件嘛,是需要从别的地方下载吗?L

网友A:
我这有闲置新华龙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器一个,有需要的话转让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闲置新华龙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器一个,有需要的话转让给你

呵呵,谢谢啊,不过公司在这方面的硬件都有了,以前就用这些东西,只是我不太了解这个单片机而已……

网友:
但凡强大的单片机,其初始化部分都也比较麻烦,因为功能多,需要涉及的寄存器也多,慢慢来,例程里面都有的。

网友:
我用过F310、F320、F020片子,使用很方便 功能也很强大。他们有自己的调试工具IDE,可上官网下载。

楼主(2013-03-18):
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单片机自带的AD,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当输入电压与参考电压相差较大时,增益就校不准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B:
校准,主要是基准源偏差,我用过C8051F350做过不少项目,24位AD,这么便宜,王道啊! 内部基准源温漂参数还不错,但是准确度就差多了,不校准是不行的,采用零点和满偏线性校准就可以了,做16位的精度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主要是基准源偏差,我用过C8051F350做过不少项目,24位AD,这么便宜,王道啊! 内部基准源温漂参数还 ...

是这样的,我是差分输入,输入电压在2V上测试都可校准,没有问题。但是当输入电压只有1.5V,再去校准满度就校不准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2013-11-12):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是差分输入,输入电压在2V上测试都可校准,没有问题。但是当输入电压只有1.5V,再去校准满度 ...

能留个联系方式不我也在学,初始化怎么搞,121757305

网友:
能加我QQ吗,有问题请教121757305

网友:
学习一下,还没吸过这种单片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