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的一句转成汇编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转换成汇编指...

楼主(2012-10-31):
我用AVRSTUDIO,编译程序,生成LSS文件,这个文件就是生成的汇编程序,然后发现程序中有句话,转成汇编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指令。LSS文件的相关部分就是:
        PORTD|=_BV(2);
206:        92 9a               sbi        0x12, 2        ; 18
        while(PIND5==1);
        Data[k]=moniSPI_receive();//30.5
208:        00 91 64 02         lds        r16, 0x0264
20c:        10 91 65 02         lds        r17, 0x0265
210:        4c df               rcall        .-360            ; 0xaa <moniSPI_receive>
212:        0c 59               subi        r16, 0x9C        ; 156
214:        1f 4f               sbci        r17, 0xFF        ; 255
216:        f8 01               movw        r30, r16
218:        80 83               st        Z, r24
其中while(PIND5==1);这一句没有汇编程序,请问大侠们,是不是代表根本就没执行这句话??

网友A:
PIND5 宏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D5 宏是啥?

include<avr/iom8.h>

网友:
while(PIND5==1); 对应的汇编代码不会没有,C语言语句和汇编语句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条C语言语句有时会编译成若干条汇编语句;编译器优化级别不同,这种对应也不同;还有,编译器往往会把C语言语句(如if...else...)编译成一个汇编代码块,这样就不容易看了。只能去读懂汇编代码,只要和C实现了同样的功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D5 宏是啥?

#define PIND  _SFR_IO8(0x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D5 == PIND ??

不等于啊,其实就是
while((PIND&0X20)!=0);
208:        85 99               sbic        0x10, 5        ; 16
20a:        fe cf               rjmp        .-4              ; 0x208 <__vector_6+0x2e>
汇编有的,但是while(PIND5==1);就没有,明明两句话是一样的啊?
iom8.h里的定义:
/* PIND */
#define PIND7        7
#define PIND6        6
#define PIND5        5
#define PIND4        4
#define PIND3        3
#define PIND2        2
#define PIND1        1
#define PIND0        0

网友A:
你的逻辑:  while((PIND&0X20)!=0);     等效于 while(PIND5 == 1)

实际上PIND5 = PIND & 0x20 是等于 0x20,而不是等于1(1 = true,0 = false)

bool 和 char 的区别

正确的: while((PIND&0X20) == 0x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逻辑:  while((PIND&0X20)!=0);     等效于 while(PIND5 == 1)

实际上PIND5 = PIND & 0x20 是等于 0x ...

哦,我后来改成你说的那个的谢谢这么细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