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出错 求助

楼主(2012-10-31):
各位 LTspice 在运行时候总是报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imin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求救ltspice自带的help

网友:
错误提示中不是写了吗?参数“imin”有重复定义。

楼主:
问题是 我的模型是两个不同的啊

楼主:
在线等待 重复定义 怎么解决?

网友A:
那你把重复的"imin"改成别的名称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重复的"imin"改成别的名称不就可以了吗。

谢谢 我正常是那样去做的 但新的问题有来了 哎

楼主:
各位 LTspice 有没有 像Pspice里面一样的自动收敛功能啊?

网友:
把工程发上来.

楼主:
已搞定 感谢各位 就是调试麻烦

楼主:
收敛 各位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在不改变步长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