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不能每次都成功启动。寻最小单片机系统电路.

楼主(2012-10-31):
我用的MSP430,以前用51系列的时候没出现过这个问题。430 用电池供电的,有时候开启电源,单片机没反应,基本要经过几次上电才能有一次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复位电路问题。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试验或者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教

网友A:
查复位,是否复位时间有问题,复位电压有问题。
查电源,是否电源开启有波动或电压不够,导致死机。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430电池供电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希望能分享你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复位,是否复位时间有问题,复位电压有问题。
查电源,是否电源开启有波动或电压不够,导致死机。 ...

最近我在看时间触发嵌入式设计这本事就明确指出复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建议LZ找这个来看看

楼主:
我的两块板用稳压芯片供电的不出问题,用电池供电的出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用专业的复位芯片MAX809,可以每次都稳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430电池供电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希望能分享你的解决方案。 ...

已经解决,看我发的贴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看我发的贴纸

谢谢,加复位芯片确实能解决。
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