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网络 路由器 设置 求助!

楼主(2012-10-31):
由于搬到城中村,接了这边的网络,是那种私人到电信开的,然后在这边连100多户人用的那种。说稳定2M,每月50元,我看便宜,而且用得少就装了。

结果买来路由器始终连接不上,本人想同时用电脑和手机上网,目前用电脑LAN+无线网卡共享上网,但是必须开电脑才可以使用手机连接WIFI。

我买回路由器,按照PPOE协议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结果总是连接不上。听说是要设置WAN口的IP地址,我又用电脑拨号连接,查看了网线的IP地址和默认网关,还有拨号连接的IP地址和网关。这两个地址都试了,还是不能连接,不知道还有哪里需要设置,WAN口是需要设置哪里的IP呢,是否还有其它地方要设置。估计运营商为了防止用路由,限制了路由功能,同样的网络也见有朋友设置成功,在使用,我想应该是有办法的。

我的要求简单,只接上路由器,手机电脑都能用,不用一直开着电脑。

急呀!!! 求指点!

网友A:
他分配地址给你的话就接WAN,模式选静态地址。LAN改另外一个网段。

网友:
我们这边是web登陆式的,
路由器根本都用不了。

网友B:
如果确定是PPPOE拨号限制路由器的话可以试试看在路由器里面设置MAC地址克隆假装只有一台电脑。

PS:不能连接的话一般会报错的,把错误代码记下来可以得到更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分配地址给你的话就接WAN,模式选静态地址。LAN改另外一个网段。

模式选静态地址

这个地址是看拨号连接里面的地址,还是看网卡属性里面的的地址(本地连接里面)

网友C:
是不是子网网段冲突?比如之前PC就是192.168.1.0,而你路由器的子网段也设置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子网网段冲突?比如之前PC就是192.168.1.0,而你路由器的子网段也设置的这个? ...

这个我要回去看看···········

网友D:
1.MAC克隆
2.使用高级些的路由器(刷openwrt,ddwrt等)突破封锁二级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AC克隆
2.使用高级些的路由器(刷openwrt,ddwrt等)突破封锁二级路由

我现在是不知道WAN口 和 LAN是否设置正确,这个地方应该是填写本地连接里面状态的IP,还是拨号连接状态里面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PPPOE拨号限制路由器的话可以试试看在路由器里面设置MAC地址克隆假装只有一台电脑。

PS:不能连 ...

在哪里可以看到代码呢···设置路由器拨号,不知道在哪里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看到代码呢···设置路由器拨号,不知道在哪里看代码!

看看有没有日志。

网友A:
1、电脑接路由器lan,先克隆MAC。
2、你上网的方式是,商家拉网线到你家,然后PPPOE拨号?是的话路由器就选PPPOE,填帐号密码。
3、如果是直接分配地址,可能商家已经记录了你电脑的MAC,第一步克隆地址后应该可以解决。
4、如果是分配地址,他分给你的地址(wan)的网段不能和lan同一段。(记得TP-link的会有提醒)
5、路由器的dhcp要打开,电脑ip地址设自动。免得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脑接路由器lan,先克隆MAC。
2、你上网的方式是,商家拉网线到你家,然后PPPOE拨号?是的话路由器就选 ...

商家拉网线到你家,然后PPPOE拨号

是这个··

网友:
城中村的不需要路由,直接把牵进来的网线插到主机上,然后建个PPPOE拨号
输入账号密码,验证通过就可以上网了
这是我以前的,现在自己到电信拉了一条4M的网线,和朋友分摊,平均一个人50块都不到,网速杠杠的

网友C:
如果你路由的设置是上图的话,应该是设置错误 WAN口类型 改成PPPoE,输入账户密码,如果你的服务商没有做限制的话,默认应该就可以直接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路由的设置是上图的话,应该是设置错误 WAN口类型 改成PPPoE,输入账户密码,如果你的服务商没有做限 ...

这个才是我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路由的设置是上图的话,应该是设置错误 WAN口类型 改成PPPoE,输入账户密码,如果你的服务商没有做限 ...

我上面设定的IP地址是我在PPOE拨号里面抓到的地址

网友E:
好像4线网线的搞不定,我的就是4线网线的,一直都没搞定

网友C:
不对呀,一般PPPoE都是动态IP的,改成动态,输入账号密码试试

网友:
还有,DNS一般也不用你设置,而且你填的DNS是你自己的IP,肯定不是DNS了,你非要填的话,我到建议填一个8.8.8.8 或者8.8.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4线网线的搞不定,我的就是4线网线的,一直都没搞定

是的,我的就是四线的,难道一定要搞个主机做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呀,一般PPPoE都是动态IP的,改成动态,输入账号密码试试

动态的也试了,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