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OP255制作的反激式电源,纹波比较大

楼主(2012-10-31):
纹波主要出现在开关管断开时,达到1v左右。
Vds加221电容后,有了很大改善,达到200mv左右。但是开关管发热比较厉害。

请问,应该怎样处理啊?谢谢!

网友A:
那不是纹波,是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纹波,是振铃

哦 请问这个怎样处理啊?谢谢!

网友:
不需处理

网友:
波形挺好的啊,处理个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请问这个怎样处理啊?谢谢!

不处理,并电容是错误的,又不是准谐振

楼主:
但是对应开关管关断,次级纹波较大,应该怎样处理啊?谢谢各位。
这个是并电容后的波形,不并的话,大约1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