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升降压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12-10-31):
供电电源为电瓶,电压波动范围为10-13V之间,现在需要12v的不间断稳定输出,实现自动升降压,网上看到有用lm2577,还有ltc3780,不知道哪个能可靠的实现自动稳压,同时不间断输出。

网友:
两个都可以。

楼主:
这两个种都是不间断的吗?就是自动升降压的过程中

网友:
最简单的,效率低一点,先稳压到8v,然后再用升压模块升压到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种都是不间断的吗?就是自动升降压的过程中

是的,LM2577可以用SEPIC拓扑,LTC3780本身就是四开关buck-boost拓扑,这两种拓扑都是可升可降的。
电流不大的话用LM2577成本比较低,当然效率也比较低。

网友(2013-09-17):
我也觉得
dzahz666
比较靠谱。

网友(2018-04-29):
关注一下,也可能用到

网友(2020-09-01):
TL494C Sepic方式应该可以

网友:
3780成本最高,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