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串口求助

楼主(2012-10-31):
小弟第一次做串口,只完成了单字节收发,我想一次收发多个字节,但怎么弄也搞不定,现在把程序发上来,希望大家帮我看看,给我点建议,谢谢大家了!!!这个程序是我修改过的收发有问题,主要是让大家看看我的时钟方面设置的是否正确。接收发送两端是否匹配。

楼主:
附个程序

网友:
只要可以实现单字节,多字节一样的,不需要修改这个模块,而是增加一个FIFO来保存要发送的数据,之后,不断的将要发送的数据送入数据线,然后出发发送就可以。

楼主:
用FPGA做串口一定要用FIFO吗?实际用的串口大部分都是一次要接收和发送多个字节的,肯定不能一次只收发一个字节吧!

网友:
不对吧?我知道的单片机都是一次接受一个字节 ,sbuf是个中转站,程序换到其他的缓存中,接受结束标志位,plc也是入此,fpga我也懂点,没听说可以一次很多个!除非你接受的数据位数固定,不然,你的时序怎么控制?

楼主:
按照一位起始位八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也不行吗!FPGA不可能实现不了多字节的收发吧!!!!

网友:
我这里有个几个月前论坛里的某人发的文件,可以用的,你试试吧

楼主:
试过了吗?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收发多字符,但还有一定的误码率,也不低~不过确实可以用

楼主:
误码有点太高了吧,我感觉已经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