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936控制电路藏在手柄中

楼主(2012-10-31):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有时不得不带一些设备,没有找到合适的设备,自己DIY了一个,由于936用得比较顺手而且手上有几支可用于改装。
1:把936焊台的开关控制方式改为PID控制方式,提高反映速度
2:增加休眠功能,停止焊接15分钟后烙铁降温待机,30分钟以后关闭电源。
3:控制板放于手柄内,烙铁只有dc电源输入
4:调温通过显部分无线控制,温度调整以后手柄和显示电路都会存储,如果不需要查看温度和改变温度可不用显示电路
5:led显示手柄状态,快闪表示温度未达到(过高或者过低),长亮表示温度误差小于5℃,连闪两下表示降温状态

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几个月烙铁头还比较好,休眠很实用,电源采用10-24V均可,24V时加热非常快。

楼主:
只焊接了一台,电路比较脏,大家将就着看,附带PCB,原理图,以及HEX文档,因为源文件牵涉到公司某些版权问题不能提供还请谅解。

网友:
还是无线的

网友:
这个非常的好。

网友:
哈,我以为是游戏手柄

网友:
楼主做的真小巧。赞一个。

网友:
哥们,不是源代码啊。上啊,学习你的 PID 算法了。。。

网友:
好创意,用无线把显示放外面。要不就要在烙铁上挖洞了。

楼主:
烙铁控制要求不是很高,其实实际使用中用开关控制的方式也是不错的选择,选用PID有所提高(精度)但是实际使用上区别不大。

楼主:
最新设计的版本,手柄部分需要开模,其他和936完全通用,采用dc直流供电,温度直接通过LED显示在手柄上(手柄透明),按键调温。大家帮忙参考下。

网友:
我弄的1323烙铁芯和烙铁头的温度差距比较大多到上百度 不知道楼主这个怎么解决的.

楼主:
我弄的1323烙铁芯和烙铁头的温度差距比较大多到上百度 不知道楼主这个怎么解决的.
--------------------------------------
如果烙铁头是悬空的温度差距不会这么大的,因为是做着自己用的东西好用就行,没有太较真,我量了几个传感器阻值偏差比较大后来采取的是直接测量烙铁头温度,读取AD值,去一些点标定,中间数据插值,铁芯和烙铁头的温度差距比较大多到上百度估计是烙铁芯传感器偏差,要不就是你把烙铁头放水里了。

网友:
1323 我按k型热电偶算的 热电偶的电压我用表量过和单片机里基本一致, 在其他几个网站看到的测试结果包括1321也是一样的 想想也是必然 毕竟936的感温线在烙铁芯里 头离着还远着呢
重新标定是个办法

网友:
也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图打不开啊

网友:
图没有,附件也没有

楼主:
图纸是用AD10画的,请确认软件版本。附件包含原理图以及PCB啊。只是源程序不方便公开,hex文件保证能用,全部资料足够爱好者DIY。

网友:
楼主3D图挺霸气啊

楼主:
想开朔胶模具来着,可惜太贵了。

网友:
谁能将原理图转换成PDF啊

楼主(2013-01-24):
手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