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代码里面的单位是什么呀?输入Z1,Z轴运动1/16英寸?

楼主(2012-10-31):
我用的是Grbl,串口发送G代码到AVR去控制单片机,很方便。。
这个东西需要设置每个轴每毫米是走多少步,我的丝杆是M8,1.25mm螺距的。
8细分,步进电机一圈200步,那就是2000步/mm呗?我这个设置的对吧?

然后G代码……

我输入Z10的话,就是Z轴向上运动10吧?这个10的单位是啥啊?

我的机器现在是。。输入Z1,然后Z轴向上运动了1/16英寸……

这正常吗?一般G代码里面的1都等于1/16英寸??

我看了下Grbl的代码。。貌似输入G20就是英寸,输入G21就是毫米……可是我输入了G21他还是没有变化……

难道说,G代码里面的数就是1/16英寸的?然后在软件生成G代码的时候自动进行换算?这岂不是会损失精度?

我还是感觉我是什么地方用的不对。。哪位大神用过Grbl指点下?

网友:
输入G20后,以后的Z1,X1之类的全是英寸了,同样G21后面Z1,X1之类 的全是毫米。另外象G0 X1这句,不是向右1mm或者1英寸,而是到X=1的位置。向那个方向运动要看当前的位置。

你的丝杠是mm单位的,就把mach设置成mm显示,以后G代码也都用mm就好了。

别在G代码中间用G20,G21,在最前面有一行就行了。

网友A:
1代表1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代表1光年

跑死你,累死你

网友:
200*8=1600步=1.25mm你说1mm是多少步呢。

网友:
我用的CNC里面,G代码是以mm为单位的
你可以试试呀,这个应该可以测出来的吧,呵呵

网友:
请详细阅读MACH3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