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将0-5v的信号转换为正负1.5v的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2012-10-31):
请问,能将0-5v的信号转换为正负1.5v的芯片或者电路,请给推荐一个

网友A:
用运放运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运放就能解决。

网友:
先分压到0-3V,然后用跟随器电路,加入1.5V门限即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看负载阻抗:
 负载阻抗大,直接用电阻分压加电容隔直。
 负载阻抗小,用运放加电容隔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运算一下就可以了。

运放的基本应用,嚯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