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怎么实现呀???

楼主(2012-10-31):
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
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数码管用定时器2mS 扫描,怎么实现 “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怎么实现呀???

网友A:
显示半秒,不显示半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半秒,不显示半秒

怎么处理好动态扫描和1 Hz 频率闪烁?

网友B:
建立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正常刷新,另一个任务每30s开关一次选中的LED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正常刷新,另一个任务每30s开关一次选中的LED位

我的数码管是74138接的8个,怎么关都会影响另一个

网友:
在加一个“0x00”的字模,选中的某一位的时候,“0x00”和调整的数交替显示

网友C:
可以选择关掉,也可以显示0X00(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关掉,也可以显示0X00(0XFF)

怎么处理好动态扫描和1 Hz 频率闪烁?

网友:
动态扫描照样进行,只是0.5秒关一次数码管而已

网友:
关闭半秒开半秒,用一个标志位来控制动态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扫描照扫,点用一个全局变量判断,然后用定时器每半秒改变一下状态。我就是这么干的,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