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螺距四轴

楼主(2012-10-31):
哪个哥给解释一下什么叫变螺距四轴,顺便科普一下四轴知识,小菜羡慕一下

网友:
在youku有一个视频的,你自己搜一下,是麻省做的,资料比较少吧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Qyg7Yoopw/

网友:
简直帅气极了

网友:
一般四轴调整姿态靠的是调整四个电机的转速,而变螺矩四轴调整姿态除了可调电机速度外,还可以调整螺矩(油门与螺矩混控,加大油门的时候同时加大螺矩),这样反应更灵敏。

螺矩简单来说就是螺旋桨的攻角,容易调整,而电机的转速(特别是油机)要调整不是太灵敏,因为有质量就有惯性,同时还有相互作用的反扭力。

网友:
是酷,但这玩意是不是跟墙上那些传感器有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