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AD器件操作简单稳定?

楼主(2012-10-31):
单片机采用STC12C5A60S2 想问问各位选用什么AD芯片能满足一下条件, 不需考虑成本。

1. 采样通道大于等于1路即可
2. 采用结构稳定,无漂移
3. 采样模拟输入支持0~5V
4. 在程序里面操作简单
5. 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
稳定性和精度更多的是外部电路以及参考电压决定的。剩下的很多都是感性的描述,比如什么叫操作简单?什么叫结构简单?什么叫外围电路简单?你觉得什么叫复杂呢?

楼主:
比如说温度传感器我就觉得DS18B20复杂,我喜欢用SHT1x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温度传感器我就觉得DS18B20复杂,我喜欢用SHT1x

呵呵,不差钱,dhtxx,你也可以考虑

网友:
用在哪里?基础用的话diy,联系看看杜洋和一些51单片机开发版的ad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温度传感器我就觉得DS18B20复杂,我喜欢用SHT1x

我还喜欢用热敏电阻呢。这个都不可以量化。

楼主:
其实我只需要检测一路模拟信号就可以了, 模拟信号来源是气体传感器。 能否提供下型号和程序参考下。谢了

网友:
带AD的单片机操作和设计不都是更简单吗?

楼主:
简单,但是识别不了0.6V以下的模拟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但是识别不了0.6V以下的模拟量~~

外置的AD一样很难识别0.6V一下的模拟量。如果你的信号范围是这个范围的话,使用调理电路把信号放大到AD的满量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置的AD一样很难识别0.6V一下的模拟量。如果你的信号范围是这个范围的话,使用调理电路把信号放大到AD的 ...

不是还有一种东西叫运放吗?

楼主:
我刚买了两个5v的单片机,stc12c5a60s2 试试看,有人说用tl431给其中一路做参考电压,那位能提供个电路图? 谢谢

网友:
单片机自带的AD吧,够你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一种东西叫运放吗?

调理电路就是运放的放大电路。

网友:
这个单片机自带AD吧

网友:
我觉得1543就挺好用的

楼主:
我用1117接3.3v的单片机看看能不能检测0.6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