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l151k4t6低功耗

楼主(2012-10-31):
        我用stm8l做低功耗应用,程序上电初始化后进入halt模式,功耗几十ua,满足要求,等待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接收一帧数据,判断帧数据地址是否正确,地址对则返回数据,之后再进入halt模式,地址不对则不做处理,进入halt模式。
        现在问题是,从halt模式下唤醒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如果地址正确,返回数据后再进入halt模式,功耗还是几十ua,但是如果地址不对,不做处理,再进入halt模式,功耗则变为ma级别,找了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做过stm8l低功耗的朋友进来讨论一下,看什么原因吧。

楼主:
有人做过halt模式低功耗吗,退出和进入halt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io设置
不能设置成输入浮空
最好是输出浮空

网友:
退出HALT时如有串口工作请注意串口发射时后面要加延时,其它的以本人的经验好像没有太多要考虑的

网友(2014-07-13):
能提供相关代码例程,我现在也做低功耗,遇到电流降不下来的表情况!求助

网友(2019-06-20):
请教一下,你们测试几十UA,是如何测量的??用的什么仪器?谢谢

网友:
stm8l051做过小产品,外部中断唤醒,电流低于0.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