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PWM问题

楼主(2012-10-31):
请教问题,有个项目, 我要输出,5个PWM(脉冲)信号,单片机只有2个PWM,,,以你们经验,能不能让其他的,IO口扩展,如不行的话,用什么芯片可以做,,,先谢了

网友A:
说的很不明白。5个PWM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是同相位,同频率的行不行?这些都不说很难给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不明白。5个PWM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是同相位,同频率的行不行?这些都不说很难给出方案。 ...

不同频率(注明频率可调)不同相位,有输也方波,有输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