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接近开关原理

楼主(2012-10-31):
自己想做个类似电容式接近开关的传感器,检测小车是否撞墙,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大概了解过先有一个振荡(有看过RC振荡,也有射频振荡),之后经过整流,然后处理后输出高低电平,请问大概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如果用单片机来做,就比较简单,参考这个贴子:
   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5%AE%B9

网友B:
电容式检测不了撞墙吧,要求被测物体带一定电荷,如人体。墙不能满足吧

网友C:
超声波比较合适吧,不过模块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式检测不了撞墙吧,要求被测物体带一定电荷,如人体。墙不能满足吧

它的原理是利用不同物体的介电常数不同,比如正常的时候是空气,接近墙的话就改变了。这样容值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比较合适吧,不过模块有些大

超声波太常见了,自己想弄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单片机来做,就比较简单,参考这个贴子:
   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 ...

这个是手动按键的吧?我想要自动感应接近墙了,然后处理后编程高低电平让单片机识别,不过这资料应该有点用,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