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受数据后,数据显示到数码管上面,数码管出现...

楼主(2012-11-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程序结构不好,中断里执行要尽量短。
串口中断收到一个字符,放到接收缓冲区,进行帧结构判断,然后就退出。
显示扫描也是,开辟一个显示缓冲区,2毫秒(或其他扫描定时时间)取出一个8字输出,然后退出

网友:
楼上两位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