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如果改变PWM占空比

楼主(2012-11-01):
使用ATMEGA48快速PWM模式,想在程序运行当中根据需要修改占空比,是不是直接修改OCR0A 的值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写下程序看看
i = 255;
    while (i)  /*占空比减小*/
    {
    OCR0 = i;
    DelayMs(10);//每种占空比下OC0输出延续的时间,即决定LED电平变化的快慢
    i--;
    }
    i = 1;
    while (i)  /*占空比增加*/
    {
    OCR0 = i;
    DelayMs(10);
    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写下程序看看
i = 255;

谢谢,待会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