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这种“导电塑料角度传感器”?【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1-01):
如图,导电塑料角度传感器,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
如何用它来测速,测试行程,以及旋转角度等?

网友:
是可以360度旋转,但是是有起点和终点的

这种东西挺耐磨,线性度还行,用来测旋转角度很合适,测速和行程要看范围了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测速: 每完整转一圈,都要经过缺口的那一部分(没有电阻值的),在1分钟内经过了多少次就得到转速了。
行程: 被测电机带动它转一圈的行程距离,是已知量(具体多少可以测出来)。 检测它从起点位置开始转了多少圈,就可以得知行程移动的多少距离了。
是想这样做的,请大侠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
测转速怎么不用编码器?

楼主:
这个便宜啊,成本限制。

网友:
耐磨性 需要考虑的啊

楼主:
这个的耐磨性还可以的哦,之前见过有别的设备使用过的,
它的线性度、精度也都还可以。 跟电位器比较类似,只是它可以360度旋转。
现在准备用它来玩一玩,请高手指导啊。

网友:
也想了解下,有用过的大侠,介绍下经验

网友:
可以这么做,的确在交叉处回存在电阻跳变的,但这个估计经不起电机那么快速度的折腾吧,耐磨也是相对而言的哦。

楼主:
设备上有减速器装置的。

网友:
用过一款,可用电气行程 345度,但是另外那15度电阻也是有的,随机变化的只是线性度不好。

网友:
接近传感器也很便宜的,脉冲输出。

网友:
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传感器要专门的放大器,据说是因为只能过NA级的电流

楼主:
先给大家看看实物:

它就像电位器一样的,安装在设备上时,用带屏蔽的线连接就好,可以直接AD的。

网友:
这东西进口的还凑合, 国产的便宜但寿命不行, 寿命长的比进口的便宜的还没有见到.
楼主还是用霍尔或其它方式吧

楼主:
霍尔的成本高么?  要不要加齿盘的?
要么就是用编码器,估计价格要贵些吧。

网友:
一般阀门定位器上用这东西,如果转速较快的话,要考虑耐磨性,虽然它比较耐磨。

楼主:
嗯,电机经过减速器的,跟减速器输出轴连接

网友A:
有霍尔的这种电位器  永远不坏 累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霍尔的这种电位器  永远不坏 累死你、、、、

有推荐资料么?  成本怎么样? 谢谢

网友:
这东西以前用过。
当时是AD转换出来的结果先确定一个中间值(例如从0~4096那么取2048),安装好传感器之后把被测设备行程调整到中间位置,然后调节角度传感器轴的转角,使实测的AD值在2048左右,这样角度传感器的位置就调整好了。
不记得以前用是什么牌子,印象中还挺耐用的。

网友:
用编码器比较好,这个时间长了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