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函数中断声明,中断函数被忽略

楼主(2012-11-01):
使用ATMEGA48芯片,采用ADC中断采样,我是这样声明的#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22
但编译提示warning: ignoring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
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修改,求解,谢谢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编译器是ICCA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编译器是ICCAVR?

不是,我用的是STUDIO4;这个应该怎么写,刚开始用AVR,还有很多常识不懂。

网友A:
你写的中断声明是ICC的样式,studio我只用来下程序和仿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中断声明是ICC的样式,studio我只用来下程序和仿真用。

原来如此,我还要找下STUDIO的样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r(......)
{
;

谢谢,有没有大小写要求的:is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大小写要求的:isr

ISR(vector)
是要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