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在插上USB仿真器时运行正常,但没有仿真器时变慢

楼主(2012-11-01):
我使用的是DCO,默认是1MHz。程序开头如下: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现在我发现msp430f247在插上USB仿真器时运行正常,但没有仿真器时变慢,怀疑时钟变慢了。

楼主:
我是用USB仿真器下载IAR中的debug版本的,后来我下载了release版本的main.txt文件,也是没有仿真器时变慢。

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可能是高频晶体的问题,你试试只用低频晶体看看还有吗 ?

楼主:
我在外部没有接任何晶振,用的是DCO 1MHz。即mian开头用了一句: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