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是否具有RSSI功能???

楼主(2012-11-01):
用过NRF24L01的各位老大们,请问NRF24L01是否具有RSSI功能?如果有的话要如何调用该功能???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据我们了解不具备这个RSSI功能,但有一个输入功率阈值判断的寄存器。好像是-64dBm。
原文如下:
Received Power Detector (RPD), located in register 09, bit 0, triggers at received power levels above -64
dBm that are present in the RF channel you receive on. If the received power is less than -64 dBm,
RDP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们了解不具备这个RSSI功能,但有一个输入功率阈值判断的寄存器。好像是-64dBm。
原文如下:
Received P ...

老大,那如果我想要知道接收的信号强度的好坏要如何取得呢??

网友A:
哎哟,都说清楚了到嘛。只有阈值检测,你想要的RSSI没有,你做好坏检测,也只能在阈值这个点发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哟,都说清楚了到嘛。只有阈值检测,你想要的RSSI没有,你做好坏检测,也只能在阈值这个点发挥一下了。 ...

老大,刚刚不好意思,没有具体看手册,现在已经了解了。谢谢老大的帮忙!!!

楼主(2012-12-25):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嘛????

网友:
6楼在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