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的板材要画50欧阻抗的射频线要宽度,长度怎么算??

楼主(2012-11-01):
网上软件有好几种,参数很多,但一头雾水,搞不懂怎么算才好。。。

网友:
先确定是微带线还是带状线,再输入 材质,层间距等 算出线宽
只要算宽度,长度不用算

楼主:
谢谢,楼上能推荐个软件吗?

网友:
看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1787-1-1.html

网友:
polar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你必须要有板子的厚度

楼主:
厚度当然是必须的了

楼主:
试了下TXLINE,不知有TX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