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形式阿莫春风电源,会有漏电吗?

楼主(2012-11-01):
我在家用原来老联想的笔记本适配器,那个适配器的电源插头是两插的,三插的有接地,这个两插的没有,然后在调试板子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到有麻麻的感觉,我就想,咱们这个阿莫春风电源肯定是三插的电源插头,但是,如果我插在没有接地的插座上时,会不会也有漏电的情况发生?
一般线性的直流稳压电源在电源线也用两插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没有调试电源用,临时用的适配器,希望能用上咱们的电源啊!

楼主:
谢阿莫回复!

是需要接地的,现在的笔记本的适配器都是三插的了,我也是临时用了一下,条件所限,临时用一下超过18V的电压,才用了这个老旧的适配器。

只是想到,在公司用的直流电源,电源输出“负,地,正”三个端子,一般用的时候只接了“负,正”,没有接地,但是这个不会产生我遇到的漏电的感觉。
是不是可以说,只要输入电源线可靠接地,那么,输出的直流端就不会有漏电的情况发生?(电源线是三插的而且可靠接地)

网友:
台式可调电源一般是变压器的,隔离比较好。适配器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的,如果Y电容比较大就有漏电的感觉。我的笔记本经常感到腕托处麻麻的。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为减少EMC辐射,都有Y电容<4.7nF,都有漏电流,不过在安全范围之内。
有些医疗电源电源没有漏电,相当于没有Y电容。但为了能过EMC,通常成本非常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线,建议不要购买我们的任何产品。否测发生意外事件自己负责。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楼主提出的问题 ...

没有地线确实悲剧啊,之前我寝室没地线,我烙铁又是三孔的,笔记本电脑的Y电容漏电,打坏了我几十个TI的片子

楼主:
还是应该可靠接地呀!

网友:
Y电容漏电只是有麻电感觉,没有危险,一定要接地线,不然你在笔记本插U盘时候都会有麻电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