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打不开请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2-11-01):
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在编写HY-SRF05超声波模块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在开启模块后发出8个40KHz的脉冲5us后开启接受然后等待接受,所用中断为外部中断负跳变触发,接收口为悬空所以为高电平当信号返回后使接收口制低,可是在我写完后发现接收后不能开启中断,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的问题,在下检查了很多遍没有发现请大家帮下忙,程序为: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P1^1;//超声波发射端
sbit Echo=P1^3;//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buzz=P2^7;//蜂鸣器
uchar shuju;
uint code l[]={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code ll[]={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a,b;
    for(b=x;b>0;b--)
        for(a=150;a>0;a--);
}
/*---------数码管显示部分---------*/
void xianshi()
{
        uchar a,b,c,d,e;
        for(e=0;e<20;e++)
        {
        a=shuju%10;
        P0=l[a];
        P2=0xfe;
        b=(shuju%100)/10;
        P0=l;
        P2=0xfd;
        c=(shuju/100)%10;
        P0=ll[c];
        P2=0xfb;
        d=shuju/1000;
        P0=l[d];
        P2=0xf7;
        }
}
/*------程序开始前的初始化------*/
void chush()
{
        EA=1;                                        //开放中断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MOD=0x01;                                //T0使用定时模式,工作模式1
        TH0=0;
        TL0=0;
        TR0=0;
}
/*-----------开启芯片-----------*/
void kaiqi()
{
        uchar a;
        Trig=1;
        for(a=0;a<30;a++);      //芯片的开启时间
        Trig=0;
        while(!P1^3);
        TR0=1;                                        //timer0开启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
/*----------外部中断----------*/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A=0;
        EX0=0;
        TR0=0;
        shuju=TH0*256+TL0;
        shuju=shuju*0.017;
        TH0=0;
        TL0=0;
        buzz=0;
}
/*-----------主程序-----------*/
void main()
{
        chush();
        while(1)
        {
        kaiqi();
        while(!P1^3);
        if(shuju>10&&shuju<30000)
          {
            delay(10);
            xianshi();
            EX0=0;
            TR0=0;
            TH0=0;
            TL0=0;
            shuju=0;
          }
          else
              {
                        shuju=0;
                        xianshi();
                  }
        }
}

程序里包括显示模块,所用模块为数码管显示。请大家多多指点......
在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总中断没开

网友A:
void main()
{
        chush();
        EA=1;你把开总中断放这里吧
        while(1)
        {
        kaiqi();
        while(!P1^3);
        if(shuju>10&&shuju<30000)
          {
            delay(10);
            xianshi();
            EX0=0;
            TR0=0;
            TH0=0;
            TL0=0;
            shuju=0;
          }
          else
              {
                        shuju=0;
                        xianshi();
                  }
        }
}

你总中断没开

网友B:
总中断进外部中断关闭后 就没开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中断进外部中断关闭后 就没开过了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chush();

非常感谢!

网友C:
说实话程序写的不怎么规范!中断系统你也不怎么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程序写的不怎么规范!中断系统你也不怎么明白吧

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