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ICC AVR不能直接打开创建的工程文件?求解答?

楼主(2012-11-01):
不知道我的工程文件为什么会是Protel99SE的图标,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prj被protel关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j被protel关联了......

你好,我没找到在protel里面哪里关联了*prj,所以我把protel卸载了,我再用ICC AVR还是打不开,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哪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B:
我的可以打开看看打开方式,选择ICCA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打开看看打开方式,选择ICCAVR

打开方式是对的,我用的ICC AVR7.22破解版本的

网友B:
你的图标显示白色了,你要找到相应的路径,不要在桌面快捷方式里添加,到安装目录的bin目录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标显示白色了,你要找到相应的路径,不要在桌面快捷方式里添加,到安装目录的bin目录里添加-- ...

谢谢,现在是可以打开了,不过发现打开后作用也不大,还是要在工程窗口中自己添加.c和.h文件,是不是ICC AVR软件就是这样的,打开*prj文件后.c和.h是不是不会自动加入到ICC AVR软件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