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给单片机做AD检测的信号,为什么一接单片机就变了呢?

楼主(2012-11-01):
是这样的,信号是通过10K电阻然后通过104电容进入单片机的AD检测口的。
信号是客户的仪器对外提供的。我的板子和对方的板子就3条线连接,VCC, GND,  AD_IN。单片机这块,我用电位器调试的时候,都很正常,一切正常;但是,和客户的板子对接后,客户那边的信号就变了。
它的信号没有输出的时候本来是0.04V的,结果和我的板子一对接,就变成1.xxV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10K电阻太大,驱动能力不够?还是其他的原因呢?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的,谢谢啊!

楼主:
昏迷,就没人愿意解答一下吗?

网友:
是你的单片机的AD端有输出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是不是配置成上拉输入了

网友:
端口设置没?

网友:
地线上的导通电阻的造成的点位抬高问题吧

网友:
有些AD对输入阻抗有要求

网友:
加个跟随吧

网友:
是你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接VCC的原因

楼主:
楼上各位。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只需要把端口设置成AD输入并选择相应的通道就行了。而且我用电位器调节过了的。接上电位器后AD采集到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
只是接别人的板子的信号,这个信号就会改变!我昨天也想接成电压跟随的试试的。但是板子在对方那边,我也没法操作!谁能想到对方的信号会这样呢?

网友:
但是板子在对方那边,我也没法操作!--------------------你不能在你这边加跟随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