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ATmega8L模拟USB鼠标\键盘的程序

楼主(2012-11-01):
说明一下:
程序的USB数据处理部分(USBS.s)使用了AVR309的代码,有部分修改.
这是两个运行在ATmega8L上的程序,一个模拟USB鼠标,一个模拟USB键盘.
工程用ICCV7编译,若自己建工程,则只需添加main.c与USBS.s.
注意,编译器不要选择优化(optimization).(不可以对USBS.s优化,C文件可以优化)
电路是与USBASP差不多的,要注意的是:
单片机使用外部12MHz晶振,要注意熔丝位的设置.
USB数据引脚的电压不超过3.6V,若MCU采用5V供电,则可以在MCU接USB的引脚上加电阻和3.6V或3.3V稳压二极管用于限幅.
如果MCU供电电压<=3.6V,则不用考滤限幅.
本人在实验中采用了USB的5V电源串联LED来降压给MCU供电,能正常使用,大概是超频了.
ATmega8L手册上Figure119 工作电流和工作频率的关系里,3.3V那条线都到14MHz了.
USB的DATA-的上拉电阻1.5K左右,貌似不用太精确.

网友:
,不错,但是觉得不是很实用

网友:
这个好 正好要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在接收处理上我的思路与楼主类似,正在实验中。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2015-05-21):
我按着你的原理图搭了一个,插上电脑为啥找不到驱动,怎么破

网友:
好东西。这都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着你的原理图搭了一个,插上电脑为啥找不到驱动,怎么破

建议你找个能用的USB鼠标或键盘,用BUSHOUND这个软件监测它的枚举过程,把它的各种描述符等信息复制到这个程序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找个能用的USB鼠标或键盘,用BUSHOUND这个软件监测它的枚举过程,把它的各种描述符等信息复制到这个 ...

恩,程序移植的不对,用的48 IAR搞了好久,没搞通有点想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程序移植的不对,用的48 IAR搞了好久,没搞通有点想放弃了

哦,48与8L好像有些区别,你查查看,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48与8L好像有些区别,你查查看,我也不太清楚

恩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