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模块总线连接方式???

楼主(2012-11-01):
PLC扩展模块总线连接方式???
比如说三菱,倍福,欧姆龙,西门子等等使用什么总线连接的??

网友A:
不是公开的总线协议,都是各个厂商自定义的。
根据网上的资料和实物,西门子的模块连接方式200、300、400各个系列是都有不同的,针脚数量差异很大。300/400中叫做“背板总线”,一个物理接口可能包括2种总线,分别叫“P总线”和“K总线”。“P总线”是IO总线,一般用于普通IO模块;“K总线”是通信总线,用于CP类的通信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公开的总线协议,都是各个厂商自定义的。
根据网上的资料和实物,西门子的模块连接方式200、300、400各 ...

其它公司的用过不?想多了解点。。

楼主:
也想DIY一个PLC,就是软件比较高深。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搞一个开源的。

网友B:
我们原来设计过一套
内部总线使用pcie 外部使用工业以太网
自己设计的协议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原来设计过一套
内部总线使用pcie 外部使用工业以太网
自己设计的协议层  ...

pcie,那要好多连线吧,现在只能考虑串行数据线,IIC、485、can等。那个更合适更稳定呢。

网友:
pcie只有三对信号线。国外高端的PLC,例如GE-FUCK的,内部用的是PCI与VME总线。处理器有800M的奔腾。

网友:
欧姆龙的是HOSTLINK,批马甲的MODBUS

网友C:
不知道国内那些PLC厂商用的是什么总线,比如信捷,汇川,台达等。

网友(2019-06-19):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国内那些PLC厂商用的是什么总线,比如信捷,汇川,台达等。

台达的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