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_1.1.0 RC 串口

楼主(2012-11-01):
RT-Thread_1.1.0 RC 串口3 是不是有问题呀!  我是用的STM32F40X

网友:
发布包带的驱动,只是一个演示,实际使用时要根据硬件和软件的实际情况做修改再使用。

楼主:
原来打算放弃使用串口3了,但是现在还是得用串口3来做打印输出,我使用的Discovery这个开放板,我在程序中做了如下的改动:
在board.h里面
//#define RT_USING_UART1
//#define RT_USING_UART2
#define RT_USING_UART3
#define STM32_CONSOLE_USART                3

在USART.C 中把串口3的引脚设为PC10 和PC11
#define UART3_GPIO_TX                GPIO_Pin_10
#define UART3_TX_PIN_SOURCE GPIO_PinSource10
#define UART3_GPIO_RX                GPIO_Pin_11
#define UART3_RX_PIN_SOURCE GPIO_PinSource11
#define UART3_GPIO                        GPIOC
#define UART3_GPIO_RCC           RCC_AHB1Periph_GPIOC
#define RCC_APBPeriph_UART3        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 UART3_TX_DMA                DMA1_Stream1
#define UART3_RX_DMA                DMA1_Stream3

在rt_hw_usart_init()函数中屏蔽掉了DMA_Configuration();
修改了这个函数的标记        不使用DMA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3_device, "uart3",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STREAM,&uart3);
然后串口还是没有输出,我用其他程序测试硬件正常! 不知道还需要设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