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曲线分析,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2-11-01):
有类似的数组如下,数组描绘出来的曲线有一些拐弯点,用什么方法找出那个拐弯点所对应的数据在数组中的位置呢?解决种类问题需要用到哪些知识呢?
上传了图片和数据,请各位过目:

如果有表述不清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我再描述清楚。

除了微分、导数之外,哪个面的知识还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你把相邻两点的差值计算出来,再画出来

网友A:
微分,拐点处微分值为零,两侧不同号

网友B:
求导数,找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分,拐点处微分值为零,两侧不同号

非常谢谢,微分之前我也试过,但是在噪声大、拐点处变化缓慢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呢?
曲线看起来很平滑,但一求微分后噪声就被放大了很多,曲线的数据已经上传了,有兴趣你也可以试试,尤其是曲线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导数,找过零点

曲线看起来很平滑,但一求微分后噪声就被放大了很多,曲线的数据已经上传了,有兴趣你也可以试试,尤其是曲线2

网友C:
楼主是做触摸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触摸屏的?

不是,这是从一个传感器采集出来的数据,有何指教?

网友:
好像是在找"V"點

那就找第一個開始下降的點開始,在找個上升的點行不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压力方面的 我那个变化范围大 比较容易找  如果变化不大 外界干扰又比较严重的话 不大好找

网友D:
放大了你采集的数据,发现其中有规律的噪声,你需要在采样前电路和采样程序中进行滤波。将其去除!
当然如果对定位的分辨率要求不高,可以微分后滤波
上面的原始数据
下面的是微分后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了你采集的数据,发现其中有规律的噪声,你需要在采样前电路和采样程序中进行滤波。将其去除!
当然如 ...

像曲线2的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曲线2的就不太好弄了

曲线2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噪声不太规律
还是老办法---滤波
最前电路滤波,其次采样滤波,如果还不行微分之后滤波,我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
模拟微分后采样也许效果好些

楼主:
谁能帮我用 卡尔曼 滤波一下,谢谢!

网友:
小波分析,很有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放大了你采集的数据,发现其中有规律的噪声,你需要在采样前电路和采样程序中进行滤波。将其去除!
当然如 ...

高手, 你如何将二维数组中的数据做的微分?  啥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 你如何将二维数组中的数据做的微分?  啥算法

哪有二维数组啊???
再说二维数组就不可以微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 你如何将二维数组中的数据做的微分?  啥算法

亲,我给的是一维数组哦

网友:
你说的是拐点,那就看拐点的定义么,凸凹性改变的点就是拐点,求二阶导数为0的点,在判断左右两侧的值的积是否小于0....

第一个求导数为0应该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