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结果和实际不一样,不是有差别,是差别太大!!...

楼主(2012-11-01):
最近在做将小信号放大的模块,在网上搜索了一大把资料,都是讲些原理分析的神马的,没有一个实际电路。好不容易搜索到了一个,还给了一个电路图,万幸啊!!继而快速的照搬到multism中仿真了一下,嘿,还行。上图…………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图片1的

网友A:
这也能工作就神了

楼主:
图片1有问题者是修改过后的

网友:
这是11倍?是101倍吧

楼主:
呵呵,我也说是啊,我吧,一看软件仿真还行,就赶快搭建了一个实际电路来测试,不做还不知道,一做,我的神啊,坑爹啊 坑爹!!我先去把示波器关掉,嗡嗡响,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工作就神了

来个能工作的图吧,呵呵,我实际搭建这个电路很是奇怪啊

网友:
同相交流耦合,你不得在同相端接个电阻到地?

网友:
运放输入端串连电容,令运放输入端电流无法流走,是非常失败的设计。

楼主:
实际测试的时候,C1后面还是有波形的,夹探头CH1。然后用CH1测C2后面的波形,木有,什么也木有,不管改通道交流测还是直流测,毫无动静啊。

网友:
同相端的电压已经超过共模范围,没有偏置电流回路,运放还能正常工作才怪。

所以仿真和实际差距很大,不要迷信仿真。

你这个信号比较大,所以上电就会出问题。有信号极小的电荷放大器,同相电容耦合后电压上升很慢,电路一开始是正常的,连续运行几小时后才会出错,那才叫悲剧,产品都出货了才能发现。

楼主:
无意间,我用上了CH2.将通道2夹在C2的后面,通道1夹在了C1的后面,呵呵,竟然有了,另个通道竟然都有波形了,并且波形还出奇的一致。并且,还有放大倍数。虽然和理论不一样,实际做的是R3是10k,R4是100k.理论应该放大11备是吧,结果 就放大了5备!!

楼主:
但是,当我拿掉CH1之后,CH2的波形也消失了为什么啊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意间,我用上了CH2.将通道2夹在C2的后面,通道1夹在了C1的后面,呵呵,竟然有了,另个通道竟然都有波形了 ...

示波器探头有10M欧的阻抗,你夹在同相端就相当于跨接一个电阻到地了,运放就能工作了。拿掉探头还是没戏。

网友:
运放同相端应接一个1M左右的电阻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相助!!!!发帖庆贺此生终于见到运放的真身啦~~~~~~~~~~~~~下图是仿照cqfeiyuxmj的原理图做的仿真,仿真没问题。同时,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电路,终于在示波器上面看到小信号放大的样子啦~~~~,另外增大了放大倍数之后,100倍吧。也看到了所谓的“自激振荡”?收获甚多啊!!不知道是不是自激振荡,反正就是在没有信号的时候,运放的输出端也能有波形出现。上图~~~~~

楼主:
另外,感谢苹果猫 感谢 LCW 感谢各位的大力相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相助!!!!发帖庆贺此生终于见到运放的真身啦~~~~~~~~~~~~~下图是仿照cqfeiyuxmj的原理图做的 ...

还有,不理解的地方:仿真和实际测试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负电压出现呢?

网友:
有套科学出版社出的小日本系列的书,那上面给的都是实际测过的。原理图好弄,实际还有很多要考虑,你先把数据手册好好看看,把运放的零点漂移好好理解下。我也是才学,说的可能也不对

楼主:
为了将负半周期的波形给去除,想了好多办法,终于发现有一个 http://wenku.baidu.com/view/edae80acd1f34693daef3e43.html ,百度搜索了绝对值电路,参考了一下,利用LM324搭建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