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9 UART 中断不执行 编译有警告 求帮助

楼主(2012-11-01):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fosc    8000000                 //时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define   USART_RXC_vect  USART_RX_vec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A = 0x00;
      UCSRB = (1<<RXEN)|(1<<TXEN)|(1<<RXCIE);
      UCSRC = (1<<UCSZ1)|(1<<UCSZ0);
      UBRRL = (fosc / baud / 16 - 1) % 256;    //波特率设置
      UBRRH = (fosc / baud / 16 - 1) / 256;
      sei();
    }
ISR(USART_RXC_vect)
    {
      uint Temp;

      Temp=UDR;
      //Temp++;

          UDR=Temp;

    }
int main(void)
    {
      //DDRG=0xFF;
      //PORTG=0xFF;
      USART_Init();

      while(1)
      return 0;
    }
main.c:27: warning: `USART_RXC_vect' appears to be a misspelled signal handler
ISR(USART_RX_vect)
也是上面的警告   WINAVR 06版本

楼主:
这个程序在M32上执行是OK的

网友:
写程序不看资料和头文件吗?看下169的头文件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