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点阵LCD显示点与GRAM的对应关系问题

楼主(2012-11-01):
请教大家,在下面的这幅图中可以看出玻璃上的点对应的GRAM区域吗?
请问应该怎样看?
这几天看了些LCD的介绍,看了ST7565手册、LCD模块的手册,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模块玻璃上的点跟GRAM是怎么对应的。
请了解的朋友指点下。

控制器的手册和模块的手册:

网友A:
大概是GRAM的一个字节的8个位对应纵向8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GRAM的一个字节的8个位对应纵向8个点

谢谢。这个我知道。

问题是GRAM有65*132Bit,并不是所有的GRAM都会被显示,那么到底那部分GRAM会被显示呢?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

问题是GRAM有65*132Bit,并不是所有的GRAM都会被显示,那么到底那部分GRAM会被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LS。继续请教,这个地方说了有4列不显示,具体是哪四列呢?
应该是由LCD模块与玻璃的连接方式确定的?
但是模块厂家并没有说明这个啊,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S。继续请教,这个地方说了有4列不显示,具体是哪四列呢?
应该是由LCD模块与玻璃的连接方式确定的 ...

这个写程序验证一下就是了呀,一般说来是128~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写程序验证一下就是了呀,一般说来是128~131

恩,谢谢 lcw_swust,呵呵

网友(2012-12-02):
第一和最后3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