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开关电源,用TOP224,大家献计献策哈

楼主(2012-11-01):
没玩过开关电源,一直买现成的使用,最近公司的LED大功率灯珠大批出问题,我对各部分进行了分析,估计电路问题最大。我在网上买了现成的几块钱的模块,基本是有BP3102,MT7953等等这类芯片做的,成本很低,我们是用在工业上的,

得抗压防雷,我希望纹波及噪声也做小一些,不能是用几天就出问题,应该是几年都不能出问题,还有我发现买的模块,纹波及噪声都非常大,于是下定决心自己做,因为是AC220V输入,所以得先AC-DC,再DC-DC,两级处理,应该会好很多,

所以这次必须得弄开关电源了,选定芯片TOP224,感觉外围器件少,大家有啥好芯片业推荐哈,据说开关电源的含金量很高,变压器的各参数设计,布板等等,跟大家虚心学习,谢谢!

TOP224的图:

PDF文件:

上传几片文章:

网友A:
这个已落后了,你需要多少伏和多少安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落后了,你需要多少伏和多少安培的?

朋友,我需要12V,1-2A;15V,1-2A的。为啥落后了?是那方面落后了,是芯片的功能,外围元件简洁程度,还是整个设计思路?

网友:
这个芯片好贵啊,也不好买。做通用开关电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需要12V,1-2A;15V,1-2A的。为啥落后了?是那方面落后了,是芯片的功能,外围元件简洁程度,还是整 ...

楼上的意思是,这个IC是PI很早的片子,性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新系列

楼主:
楼上朋友,现在比较新的有哪些常用芯片适合于小功率电源呢?

ICE2A0565这类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朋友,现在比较新的有哪些常用芯片适合于小功率电源呢?

ICE2A0565这类怎么样呢?

英飞凌的没有用过,看了下,做20W(DIP8)的样子应该是没问题的。同样外围简单的有PI 的TOP24X、TOP25x、TOP26x以及fairchild的FSCQxxxx、FSQxxxx等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搞了个RCC的,上电就炸限流电阻,公司不做电源。只是在一款产品中要加开关电源,基本的调压设备也没,变压器叫外面的一个厂家绕,自己给参数,烦死了。直接上集中IC算了。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搞了个RCC的,上电就炸限流电阻,公司不做电源。只是在一款产品中要加开关电源,基本的调压 ...

去年没事也搞搞RCC玩玩,也炸了不少管子,多炸炸就搞出来了啊。

网友C:
能工作仅仅是第一步,而且是难度最低的一步。开关电源三大难题,其一是环路稳定,这个PI这类的厂家已经给你做得差不多了,比较简单。第二是电磁噪声,开关电源工作的状态决定了它自己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一般来说很难处理。第三是变压器。你随便做一个很可能都能工作,但要想兼顾体积、效率,就比较困难。时间长了你慢慢发现,这东西怎么做都行,但在体积,效率,发热方面很难和好一点的厂家相比(比如俺们公司,嘿嘿)

另外,自己玩是一回事,要可靠滴用在工业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你先玩着,呵呵,玩得好和大伙说说一起高兴高兴,要是没耐心弄了就来点我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工作仅仅是第一步,而且是难度最低的一步。开关电源三大难题,其一是环路稳定,这个PI这类的厂家已经给你 ...

楼上说得太对了,我随便绕一个都能行,你说的体积,效率,发热方面考虑属于对理论研究得比较透了;我在设计时,发现有些参数多0.5或少0.5对结果影响都比较大的,造成电感量和匝数都有较大的变化;

所以变压器理论计算要弄好都比较难;看到楼上设计的东东,把理论一定肯得很透吧

网友:
三分在算,七分在调。

网友D:
现在PI公司的TOP-JX系列是主推产品.另外BP3102,MT7953是LED驱动芯片,如果LZ要做LED产品PI有专门的驱动,LNK41x系列,不用AC-DC.DC-DC直接恒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PI公司的TOP-JX系列是主推产品.另外BP3102,MT7953是LED驱动芯片,如果LZ要做LED产品PI有专门的驱动,LNK ...

我是用来做LED驱动的,BP3102,MT7953做驱动我测量过纹波,感觉这个太差了,这类芯片讲恒流,实际上是指的平均值,当然据说LED对这个纹波不敏感的,但我还是希望做好点,

你说的PI的专门的驱动LNK41x系列,我没用过,不知道好买芯片不

网友:
我有去年买好几种PI专用LED的芯片,可没有时间玩,估计可能有5,6种,每种都在5片以上,要的话贱卖给楼主QQ257891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