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msp430fr5739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求教各位大侠,帮帮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我检查了很久也没有检查出来,显示出来的什么都不是,乱码,可是我怎么检查波特率应该都没错的,请大侠帮忙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int i,j;

  // XT1 Setup

PJSEL0 |= BIT4 + BIT5;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CSCTL2 = SELA_0 + SELS_0 + SELM_0;        // set ACLK = XT1; MCLK = XTI=8m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 set all dividers
  CSCTL4 |= XT1DRIVE_0+XTS;
  CSCTL4 &= ~XT1OFF;
  do
  {
    CSCTL5 &= ~XT1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Configure UART pins P2.0 & P2.1
  P2SEL1 |= BIT0 + BIT1;
  P2SEL0 &= ~(BIT0 + BIT1);
  PJDIR|=BIT0;

        // Configure UART 0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2;                      // Set SMCLK as UCLk
        UCA0BR0 =8 ;                              // 9600 baud
        // 8000000/(57600*16) - INT(8000000/(57600*16))=0.68
        UCA0BR1 = 0;
        // UCBRFx = a, UCBRSx = 0xb5, UCOS16 = 1 (Refer User Guide)
        UCA0MCTLW = 0xb5a1 ;
        UCA0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while(1)
{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a';                  // TX -> RXed character
    PJOUT^=BIT0;
  }
}

网友A:
你要设置成多少的波特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成多少的波特率呢。

我现在解决掉了,原因是这个TI的开发板不支持9600以上的波特率,我外接一个PL2302就可以了,我现在的波特率至少可以达到115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