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线解码时对于按住不放的键该怎么判断?

楼主(2012-11-01):
  资料说每次按键结束后有两个结束脉冲(连续按键脉冲),如果按键不放下的话,会一直发送这个脉冲,那应该要怎么检测出这个连续脉冲时间长度?PS:没有示波器。 知道的说下吧。谢谢了

网友:
用接收头把信号送声卡里,找个录音软件录下来看

网友:
那叫连续码,一般都是固定时间长度的波形,比如说NEC是 9ms高+2.25ms低+0.56ms高。具体什么样要看你用的遥控器。而且连续码的间隔也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