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D4094驱动多个数码管如何片选?

楼主(2012-11-01):
上传的附件:连接图及现在弄懂的单个CD4094做0-9加计数程序。

电路的说明:现在要用AT2051+4片cd4094驱动4个1位的数码管,数码管共阳连接的,每片并口输出分别连一个数码管,CLK和STB都连一起,AT2051传数据给第1片DATA之后用QS·作为联级给下一片的DATA。

研究的目的: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做为定时器,设定好时间后倒计时。

研究的经过:没用过CD4094,表示亚历山大。。。我看了CD4094的资料,说和74HC595差不多,又看了74HC595的资料,可最后还是不太懂。。。网上这种4片cd4094驱动4个数码管的例子都找不到、、、找到的并且能看懂得是单个CD4094做数码管0到9的加计数的动态显示。

现在的问题:“实在搞不清楚在计数到9后如何联级到下一片CD4094,就是如何从0一直加到9999、、、”

之后的问题:“现在想着加计数都没懂,还要弄倒计时,怎么搞啊?感觉好难啊、、、”

发帖的目的:请教论坛上各路大虾指导下,提供相关突破思路、、

单个CD4094做0-9加计数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A= P2^0;
sbit   CLK= P2^1;
sbit    ST= P2^2;
uchar code DSY_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200;i++);
        }
}

void In_4094()
{
        uchar i;
        for(i=0;i<9;i++)     //因为并口输出到数码管是从Q2开始的,所以扫描9个数据
        {
                temp =temp<< 1;
                DATA = CY;
                CLK  = 0;
                _nop_();
                _nop_();
                CLK  = 1;
        }
}

void Out_4094()
{
        ST = 1;
        _nop_();
        _nop_();
        ST = 0;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
                         temp = DSY_CODE [ i ];
                         In_4094();
                        Out_4094();
                        Delay(200);
                }
        }
}

网友A:
需要用CD4094吗

网友B:
你功能划分不正确,一个是计数,一个是显示。
这句话是错的:“实在搞不清楚在计数到9后如何联级到下一片CD4094”
显示部分,你有4个数(先别管这些数怎么来的)通过4片4094送到数码管,这里主要是级联,都不用动态扫描
定义4个数为X[0]~X[3]
for(i=0;i<4;i++)
{
  temp=X[i];
  In_4094(temp);
}
Out_4094();

第2部分就是计数,定义 WORD counter,因为要到9999,所以用word型
每秒减一,不会用定时器就先用delay
if(counter!=0)
{
  delay_1s();
  counter--;
  X[0]=counter个位;
X[1]=counter十位;
  X[2]=counter百位;
  X[3]=counter千位;
}

我写的很粗糙,只是提供给你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功能划分不正确,一个是计数,一个是显示。
这句话是错的:“实在搞不清楚在计数到9后如何联级到下一片CD ...

非常感谢!虽然一看不是很懂,但至少有个思路可以延伸下去研究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CD4094吗

呃、硬件别人做好的,也不知道那人怎么想的,搞这么麻烦。呵呵!我只负责软件、

网友(2019-09-10):
你好,不知道你这个程序搞定了吗?如果搞定了能借鉴一下吗?我现在正好做这个,和你的一模一样,谢谢

网友:
ls 可真会搜索,12年的也翻出来问, 问题是人家还记得嘛

网友:
3楼的不就是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