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Altera 10.0c 破解教程

楼主(2012-11-01):
一个Modelsim破解了一天,终于找到方法了。。
1.首先右击我的电脑,查看属性,看看Windows系统注册用户名和组织名是不是英文的,如果不是则需要修改成英文。
    修改方法:开始->运行 regedit
     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更改"RegisteredOwner"的值即可修改当前系统用户名,更改 "RegisteredOrganization"的值即可更改组织名。
2.运行MakeLic.bat,将生成的LICENSE.TXT文件保持到你的Modelsim安装目录下,替换掉原来的LICENSE.TXT文件;
3.把MentorKG.exe拷到你的存放LICENSE.TXT文件夹里,然后运行;
4.添加环境变量:(注意是用户变量)
    添加环境变量步骤:右击“我的电脑”, 单击”属性“。 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再点击”环境变量“。然后新建
        变量名                               变量值
        LM_LICENSE_FILE                               安装根目录\license.txt
            MGLS_LICENSE_FILE                           安装根目录\license.txt
5,将mgls.dll复制到modelsim_ae安装目录\win32aloem\替换原来的mgls.dll(替换前可先备份)
”注“: 此方法也是本人在网上找的,可能有一些多余的步骤请见谅,一些步骤本人也没弄明白。不管怎样,本人按照这种方法成功了破解 Modelsim-Altera 10.0c 。

网友:
顶起来呀。怎么没人

网友(2014-07-20):
6.4a破解不了,唉

网友:
LM_LICENSE_FILE        这个系统变量好多EDA软件用到,可以在后面写个分号,加入别的文件位置。
我知道的用到这个LM_LICENSE_FILE 变量有 QUARTUS,  ISE, ACTIVE HDL ,SYNPLIFY ,MODELSIM  .

网友(2014-11-11):
多谢分享,出现错误,搜索到这了

网友:
这个真是辛苦了

网友(2016-07-20):
正需要 成功了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