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一定要接MOSI么?

楼主(2012-11-01):
我现用mega16和DSP通过SPI进行通信,DSP主,它只需从mega16中接收数据,然后处理就行。
是否可以只接:SCK,MISO,SS三线。

主          从
SCK--------SCK
MISO-----MISO
SS---------SS

这样,从机只负责发数据就可以,主机需要的时候就发空数据(MOSI另有他用,没有作为信号线使用),
启动SCK,然后从MISO得到数据,就可以了。
实际操作中,空信号发不出去。
难道非得接上MOSI才可以?从机接空信号没用啊。

网友A:
从机发送是要接从机的MOSI的吧,类似于串口的交叉连接~你上面的MISI对MISI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
主          从
SCK--------SCK
MISO-----MOSI
SS---------SS

网友B:
提出把 SPI 的 MOSI 或 MISO 像串口般交叉连接的应该要面璧思过。

网友C:
其实,单向通信,两根线就可以了,另外,数据线不能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出把 SPI 的 MOSI 或 MISO 像串口般交叉连接的应该要面璧思过。

恩,非常需要!

网友:
mosi=master out, slave in
miso=master in, slave out
你说应当怎么连??

网友:
SPI接口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传输方向,不需要再交叉了。
另一个原因是SPI是主从通信,从角色角度就避免了交叉问题。
不像串口,是不分主从的,自然要交叉了。

网友:
说交叉的人真应该面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单向通信,两根线就可以了,另外,数据线不能交叉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机发送是要接从机的MOSI的吧,类似于串口的交叉连接~你上面的MISI对MISI是不能通讯的 ...

拉出去毙了。

楼主:
两线?那怎么启动SCK呢,请高人指点
空数据根本发不出去啊,是不是非得接MOSI啊?
如有知道,请详细告知,谢谢!

网友:
这个和串囗不同,不能交叉,我就上过当,费了不少时间,后来读了手册才明白.

网友:
知道主从就知道怎么接了

楼主:
现在接线不是问题,各条线一一对应,但现在问题是我只接SCK,MISO,SS三线,主机输出线MOSI没接,主机虚发数据后,程序停留在发送完成等待那不动了,表明数据没发出去,所以也没有SCK,MISO的数据也接收不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接线不是问题,各条线一一对应,但现在问题是我只接SCK,MISO,SS三线,主机输出线MOSI没接,主机虚发数 ...

主机发送过程与外部接线是没有关系的,没有接线发送照样能完成,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

楼主:
DSP主机程序
void SPI_Init()             //SPI-DA初始化
{
    *MCRB=*MCRB | 0x0038;     //SIMO为普通IO口,空着不用
    *SPICCR=0x0047;          //8bit数据
    *SPICTL=0x0004;          //DSP为主控制器
    *SPIBRR=0x0027;          //1M波特率,40M/40=1M
    *SPICCR=*SPICCR | 0x80;     //复位SPI
}
while(1)
{
  *SPITXBUF = 0xFF;
  while((*SPISTS & 0x40) != 0x40);  //程序在这就停住了,why?
spi_data[n] = *SPIRXBUF;  //接收从机数据
}

楼主:
mega16从机程序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00;
PORTB = 0xF0; //SPI上拉
DDRB  = 0x40;//MISO输出,其他输入
PORTC = 0x03;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void spi_init(void) //spi初始化
{
   DDRB|=(1<<PB6)|(~(1<<PB7))|(~(1<<PB4));
   SPCR = 0xE1;//从机
   SPSR = 0x00;
}
void spi_send(uchar sData)
{
   SPDR = sData;
   while(!(SPSR & BIT(SPIF)));
   //sData=SPDR;//读从机发回来的数据
}

void main()
{
spi_init();
while(1)
{
spi_send(0x39);
}

}

//从机收到CLK就不停发送

网友:
额~差点又成功的误人子弟了

楼主:
哪位大侠给我指引一下啊,现在仿真,发现初始化后,SPI的各寄存器都没反应,全是0,诡异吧
初始化都不行,SCI和其他功能的寄存器都可以?莫非器件的SPI坏了,太巧了吧

楼主:
搞定了,原来系统初始化设置的问题,命苦,偏偏把SPI设置成禁止,其他都开了,很少注意,点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机发送是要接从机的MOSI的吧,类似于串口的交叉连接~你上面的MISI对MISI是不能通讯的 ...

误人子弟哦,不需要的,当初我就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出把 SPI 的 MOSI 或 MISO 像串口般交叉连接的应该要面璧思过。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