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融合角加速度。抗震能力大大增强……

楼主(2012-11-02):
哈哈,在原来的基础上融合了角加速度,发现抗震能力大大增强,现在几乎不会在空中抖起来了……现在角位置跟踪非常完美……问题还是不能悬停自己飘,问题的来源还是加速度计有低频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KK的基础上改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KK的飞控在你把四轴斜放静止时是不是没有抵抗力的,因为积分被衰减了 ...

是的,但是KK的板子只是我用的一部分而已,外加了加速度模块,程序也被改写了,所以我的能达到类似自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非常感谢,和我想的一样,我准备买个KK飞控做个微型四轴,我手边还有个迷你四轴,我也想把加速度融合 ...

首先得出的数据先滤波,求反正切再滤波,融合到陀螺仪占很小的比重,就相当还滤波了一次。。现在加速度计高频分量到没什么影响了,但是低频扰动很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得出的数据先滤波,求反正切再滤波,融合到陀螺仪占很小的比重,就相当还滤波了一次。。现在加速度计 ...

一般最终滤波后的角度,有在多大范围跳动

网友B:
请教下,LZ是怎么修正陀螺仪飘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LZ是怎么修正陀螺仪飘漂移的

就是用互补滤波啊。参考m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互补滤波啊。参考mk的

电机转动后,加速度传感器没滤波有十几度的跳动,陀螺仪也有一两度漂移,想不明白,加速度那么大的跳动怎么修正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后,加速度传感器没滤波有十几度的跳动,陀螺仪也有一两度漂移,想不明白,加速度那么大的跳动怎 ...

不是说一下子就用上加速度计的数啊,每次只用他的几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