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数据采集,数据通道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小弟要做毕业设计,初步选定用STC12C5410AD+PT100+12864做,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1.多路PT100信号能不能共用一套放大电路?
2.如果可以需要用什么IC?
有没有做过的大大,希望能赐教
小弟在这里三鞠躬了

网友A:
1.能
2.模拟开关如74HC4051
注意事项:模拟开关有内阻,这个内阻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
2.模拟开关如74HC4051
注意事项:模拟开关有内阻,这个内阻不是很稳定

谢谢1楼

网友:
我也一直用模拟电阻,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