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多串口服务器的可行方案

楼主(2012-11-02):
多串口服务器貌似很多采用ARM,有没有不用ARM的多串口服务器的方案呢?

网友:
是串口转以太网吗?还是其他方式

楼主:
多串口转以太网,上下都能通信的

网友:
中嵌科技最新发布高性价比工业级串口联网服务器!

        近日,中嵌科技最新发布采用 Cortex-M 系列处理器的高性价比工业级串口联网服务器EPort-9102,为工业现场串口设备接入以太网,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

        EPort-9102  基于工业级 Cortex-M 系列处理器构建,配备大容量存储器,运行eCos硬实时操作系统,并充分考虑工业现场环境特性,系统可靠性极高。 EPort-9102支持2个RS232/RS485串行通讯接口及1个10/100Mbps自适应工业以太网接口,专为工业现场前端串口设备联网设计,是连接诸如智能仪器仪表、PLC、传感器、执行器等设备的理想选择。

        EPort-9102工业级串口联网服务器提供了TCP Server/Client、UDP Server/Client,系统兼容性良好,并可通过 WEB 浏览器或Console控制口进行参数配置,使用方便灵活,

        此外,EPort-9102提供了无以伦比的高性价比特性,在为用户提供优异性能的同时,大大降低了系统成本,实为诸多成本敏感应用场合的理想选择。

楼主:
不是需要成品,是自己做,要求没那么搞,波特率到115200差不多了,先做8口的

网友:
简单的用多串口卡加台PC搞定!

网友:
要联网的,前几天买了个串口服务器的开发板。是利尔达的这是那个原理图看看有用不?这是 原来的帖子有介绍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E5%B0%94%E8%BE%BE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这边要求8个串口,速率在115200即可,不知道你说的能否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这边要求8个串口,速率在115200即可,不知道你说的能否做到? ...

我也是刚刚买来研究一下,我们是在交换机上用的,主要是集成到上面,只有两个串口。
最经也研究了一下串口服务器,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实现的方法也不同我这有点资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2013-06-23):
谢谢楼上的,我决定用cortex m3 + LwIP,也是转8个串口,公司产品自用,买成品太不划算了。

网友:
开发自用,成本不一定比购买别人的高……

如果习惯把BOM当成本算我没说……

网友:
1-研发费(工资、物料……)
2-BOM之外的采购、加工、测试成本……
3-可靠性带来的各种售后维护成本

网友:
。。。
开发板啊
、、、、、
自己做吧

十几个就回本的。。。

网友(2016-01-30):
来的晚了 资料都看不到了

网友:
ARM性价比高 为什么不用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