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的虚拟串口转TCP/IP的免费或破解软件?

楼主(2012-11-02):
能在电脑上虚拟一个或多个串口,实际数据通过TCP/IP传输。很多串口服务器都是用这样的软件。

我找到了一个COM Port Over TCP/IP 软件,能安装,但实际不会用。在两台电脑之间测试,无法正确连接。
还有一个HW VSP3,也是能安装,但也连接不上

我两台电脑,通过网络调试软件测试,是可以正确连接的。

还有没有哪个软件,免费或破解的,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再次发布悬赏帖

虚拟串口协议 RealPort 或 RealCOM,有没有详细的通讯协议?

请大家继续关注指点,非常感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945-1-1.html

网友:
自己先装个虚拟串口的软件,这个网上很好找,就不传了。这个可以从TCP或UDP或串口转到TCP或UDP或串口。

网友A:
上网搜VSPM,免费的,好用

网友:
苹果猫说的这个软件很好用,我就装的这个,直接去网站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VSPM,免费的,好用

谢谢 Appcat

VSPM 之前有了解过。功能很强大,但免费版的有很多限制,对串口连接数量等方面有限制。

如果有VSPM的正式版,那就好了。可惜网上找不到

网友B:
试试这个

VSPM虚拟串口 完全版

版本是 2.82

破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VSPM虚拟串口 完全版

这个不是完全版,就是官方的免费版,我对比了Hash值,是一样的

网友C:
COM Port Over TCP/IP  这个软件是对应串口服务器的。

类似于一个交换机,上面有很多口,但是都是串口。 通过网口连接到电脑上。 在电脑上直接打开串口可以连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 Port Over TCP/IP  这个软件是对应串口服务器的。

类似于一个交换机,上面有很多口,但是都是串口。 ...

能说说怎么用吗?
我安装了以后,虚拟了一个串口,未连接对应的网络设备
使用串口软件去打开那个串口,软件就会死掉

楼主:
顶一顶,如果能提供COM Port Over TCP/IP 的使用办法也可以啊

楼主:
搜索了一番,原来还有一种专用的工业协议,RealPort协议

COM Port Over TCP/IP 就是通过这个协议传输的

这个协议可以通过一个端口模拟传输多个串口的数据

可惜找不到具体协议的内容

网友D:
www.eterlogic.com,vspe

网友:
我也期待这个东西
希望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www.eterlogic.com,vspe

谢谢mored

这个软件挺好的,基本上能满足需求了,再等两天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大侠提供其他好用的软件,没有的话就结贴。

映射到网络的串口,可以是实际串口,也可以是虚拟窜口。如果要映射虚拟串口,需要先建立一个虚拟串口,然后再针对该串口进行网络映射。

目前测试了两个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尝试更多的时候,好像会出错,正在进一步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番,原来还有一种专用的工业协议,RealPort协议

COM Port Over TCP/IP 就是通过这个协议传输的

是Rfc221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Rfc2217么

应该不是RFC2217

RealPort是 Digi公司的专利协议,现在国内很多串口服务器的厂家兼容了这个协议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更多关于这个协议的细节

楼主:
刚刚测试VSPE,8个串口同时工作,目前工作正常

之前出错估计是操作错误造成的

这个软件用于多个串口对应TCP多个端口的方式,数据直接透传,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感谢mored

如果能得到RealPort的协议,就可以做到单个端口对应多个串口。

楼主:
进一步查得,RealPort协议,也叫RealCOM 协议

哪一位大侠能提供这个协议的具体规范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3-01-29):
mark一下,似乎有个开源的com0com,在sourceforge上

网友(2013-12-08):
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请教一,“多个串口对应TCP多个端口的方式,数据直接透传”,所谓数据透传就是直接将数据在串口和TCP端口间转发,不做任何转换和封装,是这样子吗?

网友: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