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开关如何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信号

楼主(2012-11-02):
光电开关如图,一根电源线,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

驱动器如图
我想让光电开关给驱动器信号,可是光电开关只有一根信号线,该如何接线呢?如果信号线接pul+,那么pul-接什么呢?请大师们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万能的论坛啊!显显灵吧

网友A:
看看驱动器的pul-的要求。

网友B:
如果是P型的光电开关,可以试试PUL-接地,输出接P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器的pul-的要求。

pul-什么要求呢?我现在手上还没有驱动器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型的光电开关,可以试试PUL-接地,输出接PUL+

好吧!我试试看再说

网友(2014-09-05):
得转换一下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