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两端同时加高电平才能点亮?

楼主(2012-11-02):
刚接触AVR,LED接在PD7和PB上,但是只有同时加高电平才点亮,或者我理解错了?

int main()
{
                DDRD |= _BV(PD7);
                PORTD |= _BV(PD7);

                DDRB = 0xff;
                PORTB = 0xff;
                _delay_ms(1000);
                PORTD &= ~_BV(PD7);
                PORTB = 0x00;
}

网友A:
int main()
{
                DDRD |= _BV(PD7);   //PD7设为输出
                PORTD |= _BV(PD7); //PD7置为高电平

                DDRB = 0xff;  //PBx置为输出
                PORTB = 0xff;  //PBx置为高电平
                _delay_ms(1000);
                PORTD &= ~_BV(PD7);  //PD7置为低电平,LED亮
                PORTB = 0x00;    // PBx置为低电平  LED灭
}

网友B:
PORTD &= ~_BV(PD7);  //PD7置为低电平,LED亮
                PORTB = 0x00;    // PBx置为低电平  LED灭
亮过之后马上就灭了,还能看到亮吗?中间没有延时吗?

网友:
你是不是没关JTAG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main()
{
                DDRD |= _BV(PD7);   //PD7设为输出

这是原本自带测试程序的一部分,亮1S后灭。
这样写会常亮:
int main()
{
                DDRD |= _BV(PD7);
                PORTD |= _BV(PD7);

                DDRB = 0xff;
                PORTB = 0xf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D &= ~_BV(PD7);  //PD7置为低电平,LED亮
                PORTB = 0x00;    // PBx置为低电平  LED ...

这是原本自带测试程序的一部分,亮1S后灭。
这样写会常亮:
int main()
{
                DDRD |= _BV(PD7);
                PORTD |= _BV(PD7);

                DDRB = 0xff;
                PORTB = 0xff;
}

网友C:
外围电路什么样,没加三极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围电路什么样,没加三极管什么的?

没有阿,直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