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转DC要求稳压,求方案

楼主(2012-11-02):
AC220V转DC要求稳压可以是300或280,只要稳定就可以,误差<1v

网友:
先升压到350v,再做一级BUCK降压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直接做300v输出的隔离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但有电复杂啊,不需要隔离,电路要简单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自己搭个线性稳压电路吧

网友:
误差<1V,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因为要稳压到1V 有点困难,要是电流不大就倍压整流滤波后接电压线性调整。电流大就得自己弄个升压变压器再整流滤波稳压

楼主:
找到这个

网友:
输出电流是多少?这个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