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7寸彩屏+电容触摸

楼主(2012-11-02):
本人有个小项目,要求7寸800*480彩色屏加上电容触摸板,由AVR控制,能行吗?能不能提供些建议,用什么屏?用什么触摸板?AVR能完成这个功能吗?谢谢!

网友:
atmel的ARM系列吧 不然感觉速度是硬伤啊

楼主:
控制显示速度没什么要求,只是现在不知道选什么屏和触摸板。

网友:
如果是AVR 8位机 可以用迪文的屏,那个屏不错

楼主:
屏选什么不是太怕,就是触摸板没用过,最好是成套的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工业屏,推荐,其他的屏开发难度大,既然你用AVR单片机,估计也是图方便。

网友:
我项目没用裸屏。。直接买的现成的,然后与AVR直接用串口控制

楼主:
现成的什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