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这个IC是什么?

楼主(2012-11-02):
照片右下角有个两脚的IC,上面写了H75 B3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PCB上器件编号是AL1。

网友:
是压敏电阻吧?气体方电管?应该不是IC

网友:
应该是75V的气体放电管。

网友:
气体放电管,防雷用的,型号未知,自己查吧。

楼主:
谢谢高手,长见识了